diy过平衡充电器的确帮帮忙!

楼主(2007-11-15):
想问一下,可否搞三个手机万能充电器组成3s了?如果可以,那成本也也好便宜的啊!

网友:
可以啊,你最好是多整几个,把冲出来电压最接近的组合到一起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谢谢!多买几个好了,漫漫折腾,8块一个!

好的,谢谢!多买几个好了,漫漫折腾,8块一个!

网友:
充电电流小,精度低, 是这种充电器的致命弱点

网友:
如果电池不多,可以DIY下,就是冲电时间的确会很头疼的

网友A:
不好,网上卖的锂电冲电板才几块钱一块.
或自己买几块TL431自己做一个.

网友:
不错的 就是电流小了点 如果赶时间有点 等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网上卖的锂电冲电板才几块钱一块.
或自己买几块TL431自己做一个.

在哪里可以买到啊?

网友:
上淘宝搜索 充电板

网友:
万能冲最垃圾。楼上推荐的比较好,电流电压都可调,需要另外配电源。

楼主:
谢谢各位了!

买几个回来试试

网友:
不建议,成本高,电流小,尤其是截止电压偏高。

到长汀无线电厂去找锂充电板,一块只需要1.8元,顺便再买几块开关电源板,3、4块钱一块。

网友:
没意思的,还是买个LIPRO吧,这个很好用,我就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