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的电压精度探讨

楼主(2007-11-15):
看到大家对锂充电器的截至电压很在意,所以和大家一起来分析一下充电器的电压精度
1;单片机的AD转换精度,看现在的充电器多采用ATMEGAL的单片机,而它的AD是10位的,单片机的基准电压采用5v供电,那么单片机的AD的分辨率是5v/1024,大约为5mv,而有效精度一般是要去掉一位的,也就是10mv,这是单片机所能提供的最理想的理论精度。

2;电池电压检测电路,单片机所能检测的电压范围为0-5v(5v基准),而超过1节的锂电池组的第二节以上的电池电压检测,都需要经过硬件电路处理,简单的用电阻分压,复杂的用运放组成减法器电路,不论怎样都会在电路中使用电阻元件,而现在用于生产的贴片电阻的精度有几种,为±1%;  2%;  5%  ;10%,也就是说充电器用最精密的±1%的电阻,也会产生4.2v*±1%的电压误差,那就是±0.042v。如果电路采用了电阻分压的结构,那引入的误差还会进一步加大。

那么有很多朋友对这零点零几伏的电压误差不能容忍,咋办?办法就是要对每一节电池的电压检测电路精度进行校正,就是对电压检测电路相关的电阻阻值进行调整,有的充电器上留有可调电阻那就方便了,如果没有可调环节,那就要找出相关的贴片电阻,再对其或并联或串联一个相应的电阻,这些校正你需要一个你认可的较高精度的电压表,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DIY经验,这样每一台充电器都会变得很精确的。

那么这些校正工作充电器的生产厂家有没有做呢?那么你就看看你的充电器板上有没有调整过的痕迹,一般有可调电阻的调校会很方便,但可调电阻会出现因温度或运输振动等而使阻值变化的情况。固定的贴片电阻看看厂家是否留有调校用的备用电阻位,这些调校工作只能是手工完成的,从焊接上看是跟机器贴片焊接有所区别的,应该能看出来的。若没有这些调校,你的充电器有±0.042v点偏差就太正常不过了。

我所见到的充电器有限,有些是根据网上大家贴的图片来分析的,如有偏颇还望指正,不要笑我呀!!

网友:
LZ说的真好,其实好多独立充,厂家如果不能很好确定电压问题,加一个可调电阻是很有必要的,你要说不准确吗?那你自己调啊

网友:
电压精度 对于大批量的生产 如果进行手工调整的话 一个是要人工  不说另外一个就是要 时间  费时费力

所以大批量的都是计算设计好之后就就进行批量生产

对于DIY 的个人来说 想要把精度调高点 要简单得多了!

商家为了补偿 贴片电阻的误差 一般都采用双电阻并联 (一大一小) 太具体了容易挨 砖头  自己多拆几款 会找到商家的设计思想的

网友:
电池电压相差零点零几伏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
单片机的采样可以多采求平均值的方法提高精度。拿我现在用的G2来说。我用多圈电位器调整到4.20V充好(充电电流等于0)的时候测量。电池单颗电压为4.19。显然误差没有0.042那么大。

网友:
看多了发烧友的铁我都开始怀疑0.001V的够不够好了

楼主:
单片机AD可以多次检测取平均值,但硬件电路的误差不通过调整是没办法消除的,有可能你的误差正好为零,那你就好运气了。

网友:
说实在的,充点电池精度真的要这么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说实在的,充点电池精度真的要这么高吗???

是呀,相差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
我们用的烂电池,用精度10mV的足矣啦,过分追求电压准确是和自己的钱包过不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别忘了常用的运放LM324等的失调电压都有几mv,
单片机的基准电压也是有误差的,
再算上温度飘移,PWM的高频干扰~~~

我公司的3.5位万用表拿去计量所校正了,20V量程的误差竟然有几十mv,不合格,晕!

楼主:
所以说充电器厂家出来的产品本身就有大约±50mv左右的误差(也就是4.15v--4.25v之间),而对10mv,20mv的误差要求就是难于在大批量产品上有保证的。

想有10mv的精度只能是经过细心调校过的才可能达到。

网友:
好贴,电子盲、唯设备论的要好好看看

网友C:
要高精度的电压,请看我吐血推荐的链接,看完真是荡气回肠,大开眼界,大呼过瘾(对发烧友而言),反正我是中毒了。。
BG2VO(lymex):DIY高准确度电压基准(荐*****)
http://www.hellocq.net/forum/showthread.php?t=13971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高精度的电压,请看我吐血推荐的链接,看完真是荡气回肠,大开眼界,大呼过瘾(对发烧友而言),反正我是中毒了。。
BG2VO(lymex):DIY高准确度电压基准(荐*****)
http://www.hellocq. ...

要做一个高精度的充电器不是不可能,几百元一只的高位数AD转换器,几十元一只的高精密电阻,加上一个优秀的控制算法程序,精度达到0.1mv都不算难事。但这样的充电器可能成本就。。。。,还卖给谁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做一个高精度的充电器不是不可能,几百元一只的高位数AD转换器,几十元一只的高精密电阻,加上一个优秀的控制算法程序,精度达到0.1mv都不算难事。但这样的充电器可能成本就。。。。,还卖给谁呀。

自己用呀!
我已经申请到24位的a/d了.正在学习单片机.
准备自己做一个适合自己的.

虽然很同意楼主的说法.
但还是忍不住要想高精度的.

网友:
要做一个高精度的充电器不是不可能,几百元一只的高位数AD转换器,几十元一只的高精密电阻,加上一个优秀的控制算法程序,精度达到0.1mv都不算难事。但这样的充电器可能成本就。。。。,还卖给谁呀。

0.1mv不算高了(很普通),这就是玩家与用家的区别!   !!!!

我的 链接中的BG2VO LYMEX大侠的一台安捷伦 3458A万用表都要7W多,但玩家就是不同!!!
至于电压基准就更无谱了,请看:

=======
作者weblyang
我国有生产约瑟夫森结阵列电压基准的吗?它是不是真如传说的那样,用一次要近10k的RMB啊?我就是问问

LYMEX:
据我所知,我国用的所有约瑟夫森结阵列电压基准,其中的最关键的结阵列都是进口的,从开始的10mV,1V到后来的1V/10V都是这样。大部分单位是整套进口的,个别单位是进口了结阵列,自己弄的外围的东西(tank、微波源、频率基准、锁相计数器等)。
单配的话,结阵列大约1万美圆可以买到,加上其他的一共需要30万就可以弄齐瑟夫森结阵列电压基准。
添一次液氦要6000元可用22天。
图为网上找到的514所的基准(忘记出处了)。

=============
另,楼上的DX,24位的a/d精度也很高啊。。呵呵。。

对高精电压基准的朋友,可以好好继续看我上面的链接,可以增长见识,开眼界哦!!!(对玩家而言。。。)

网友(2007-12-21):
单片机测电压的精度给检测电路有关系,采用非线性电路,可以大大提高在4.2V左右的检测精度,低于3V的电压测量不需要高精度,其次基准电压只要稳定,不需要很准,可以采用查对照表得出准确值,只是不知道现在的充电器是不是这样做的

网友D:
别忘了常用的运放LM324等的失调电压都有几mv,
单片机的基准电压也是有误差的,
再算上温度飘移,PWM的高频干扰~~~
我公司的3.5位万用表拿去计量所校正了,20V量程的误差竟然有几十mv,不合格,晕!

网友E:
LiPo充电器单节电压精度10mv足够成本也最低

网友F:
哈哈!我还是那句话,有些人不是在玩模型,而是在玩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