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朋友航空层板哪里有卖?

楼主(2007-11-15):
请教各位朋友航空层板哪里有卖?

网友:
下次坐飞机的时候趁空姐不注意拆的

网友:
想要正宗的航空层板,请参照楼上的方法!

网友:
問题是!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朋友航空层板哪里有卖?

你的地区?一般到有空模賣的商店裹都有的
一般叫輕木/飛機木/專業的叫"沙巴木"

网友:
雷达有厚度0.5-5MM,7种规格:
http://www.rich8.com/8/shop/spli ... =812&PartID=2&PID=2

楼主:
十分感谢好心朋友的帮助指点!

网友:
航空层板不等于吧尔傻木

网友:
飛機厂呀    太空中心都得

网友:
航模合板:原装尺寸较大,为方便邮寄,特裁成小尺寸,如需大尺寸可按客户要求参照此定价
普通航模合板: 3mm*225mm*225mm=3.00(普通商品飞机机身隔框材)
高级航模合板:0.5mm*225mm*225mm=5.00
高级航模合板: 1mm*225mm*225mm=5.50(大型精品飞机机身蒙板材)
高级航模合板:1.5mm*225mm*225mm=7.00(精品飞机翼肋加强材)
高级航模合板: 2mm*225mm*225mm=8.00(精品飞机翼肋加强材)
高级航模合板:2.5mm*225mm*225mm=10.00(精品飞机机身隔框材)
高级航模合板: 3mm*225mm*225mm=11.00(精品飞机机身隔框材)
高级航模合板: 5mm*225mm*225mm=16.00(精品飞机机身隔框材)
轻木片 2*80*930=3.60
轻木片 2*102*1000=4.90
轻木片 2.5*105*1085=6.90
轻木片 3*102*1000=6.80
轻木片 3*105*800=5.30
轻木片 4*105*1085=8.90
轻木片 5*105*1085=10.30
轻木条 3*4*600 =0.50
轻木条 4*5*600 =0.60
轻木条 5*6*800 =0.80
付翼三角条 7*26*600(三角尖厚度2.5mm)=2.80
方向舵三角条 5*40*850(三角尖厚度2.5mm)=3.80
升降舵三角条 6*30*850(三角尖厚度2.5mm)=3.60
轻木因邮寄包装的问题20片以上方可。     五楼的朋友后面那数比如3.60-3.80....是价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