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大家的热烈讨论,以及荒野村夫的无私奉献,我也来说几句吧,关于XTR和G2的区别

楼主(2007-11-15):
最近有感于荒野村夫的无私奉献,我也把心里那点底细给抖出来。

网上不乏讨论XTR和G2以及其他模拟器的区别的文章,我今天只从技术角度谈一谈德国人的XTR为什么比G2要好。

G2使用的windows标准摇杆,他的协议就决定了一个通道的状态值只有256种,也就是8bit,也就是大家长期鄙视的以前振华的8bit遥控器。但是大家在玩模拟器的时候,全是小于等于8bit的状态在玩。 从我动态跟踪的XTR的代码看,XTR实际有10bit,也就是和遥控器一样,那通道数据只有8bit,XTR是怎样实现的呢? XTR只支持6个通道,将另外两个byte拆分,全部存放其他6个通道的高2bit数据,剩余4bit,2个bit存奇偶帧,2个bit存校验(加密)位。

实际我们看,发现德国人很细致,将所有的数据都使用上了,要说浪费,也仅仅浪费了1个bit,因为奇偶校验实际上是只需要1bit就够了。

也就是说,我们在玩XTR的时候,实际的体验,排除其他算法,应该XTR和真机是最接近的,尤其是对高手而言。 姑且不讨论真飞机的舵机灵敏度和操控者的直观感受。

另外补充一句,之前还打算把这点心得藏着掖着,看到荒野村夫把代码都公布出来了,我就惭愧的说几句。呵呵

顺带说一下,现在市面很多USB模拟器,虽然都是打着支持的旗号,很多的算法不够好,会出现抖舵。把老外的HEX直接烧进单片机都用,很鄙视这种行为。

网友:
代码都有了,应该可以有软件狗了.

网友:
支持楼主不藏着掖着。。。。

网友:
  好。长见识了。

楼主:
呵呵,音频插件之所以不加入XTR破解。
会影响一大帮人利益

补充一句:

村夫也不是傻子,公布出来的实现方式是我目前见过成本最高的。

网友:
长见识

看了村妇的代码,描述符是XTR和G2,
如果升级G3,或者更高版本肯定要知道驱动协议,
不知怎么能知道这个协议.hehe

网友:
测试了一下,G2为windows标准的usb joystaic设备
XTR需要专门的驱动程序,量身定做的,呵呵
  有空研究一下,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音频插件之所以不加入XTR破解。
会影响一大帮人利益

补充一句:

村夫也不是傻子,公布出来的实现方式是我目前见过成本最高的。

这个成本再高按照现在模拟器的价格来卖也可以是暴利了。

其实模拟器这个东西基本硬件不管用什么方案结构都是这样,软件也就是一个USB Joystaic设备,或者是一个专用的USB设备,搞单片机的了解USB的人来说只是很一般的东西,不存在什么技术含量,我以前就用44B0的板子做一个来玩,只是板子太大,后来就用了网上那个那个M8做的USB摇杆的电路。

唯一就是不同的软件对数据的加密和传输方式不同,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这个只为了DIY,能做的人只要把这部分搞清楚就可以了,然后只是在不同的平台上实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