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关于步进电机的

楼主(2007-11-15):
朋友给找了几个步进电机,想用它做CNC电热切割的,不过本人对这东西一点不懂,所以想来请教一下大家

电机上有6根线,一黄,一黑,二红,一桔,一蓝,电机上只有一排英文

内容如下:

                  35BY48H02 STEPPING MOTOR      7.5DEG MADE IN CHINA

请懂的兄弟解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不懂,不过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过帮顶了!

谢谢啊!!

英文的部份好像是  前面的是型号 然后是步进电机的意思, 然后7.5DEG不懂了,再后面是“中国制造”吧,呵呵,在网上查到的不知道对不对~

还需要高手来解一下,谢谢啊

网友:
7.5度步进角,基本上做机器没什么希望了,而且电机太小,丢了吧

网友:
最好用1.8度的

网友:
切切發泡膠沒問題.

网友:
打印机上用的电机

网友B:
两项步进电机,用万用表电阻挡量一下。应该分两组,三三相连。要高速度,接电阻小的两组线(四根),要大扭据,接电阻大的两组线(四根)。必须用步进驱动电路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项步进电机,用万用表电阻挡量一下。应该分两组,三三相连。要高速度,接电阻小的两组线(四根),要大扭据,接电阻大的两组线(四根)。必须用步进驱动电路哦。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