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指禅的优点

楼主(2007-11-16):
用单指的朋友一定有过这样的体会,人一紧张的时候手抖的厉害哦

我曾经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差不多2个月时间

后来被迫左手改了2指禅,虽然手的灵活度打了很大的折扣,不过稳定的飞行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接着最近都是在练彩虹,发现右手不改实在也是不行因为 右手的油门要大舵量的反复推拉,中间还要修正副翼,日本手经常是拉到负螺距的大

行程往往有滑出来的现象,这个时候动作质量顾及不上了,都是完成的虎头蛇尾的。不单止彩虹,初学者在刚会倒飞的时候都会碰到这个问题。

翻的过程无暇故及副翼,都是翻完了飞机左右滑跑大老远的。

当然改了之后还是要大量的时间来适应,灵活度啊

还有,在翻得刚才,2指禅可以随意快速的搓拉螺距飞机就是多点顿挫移动。大师们都喜欢这样干呢

至于为什么标准的日本手是单指的,我想是因为飞固定翼的时候舵量不需要太大的和频繁的动作,所以单指足够了

还有,日本手的自旋翻,左右手如果都是单指的飞的半个小时的模拟器,基本后面的动作都会变形完了,因为拇指和摇杆严重的脱钩

现在基本我连续狂玩1个小时的模拟器,没问题,手轻松好多拉。

网友:
以前是日本手感觉日本手单指的比较舒服,现在改美国手二指舒服,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嘻嘻,差点让你插队了,,答案看2楼

网友:
呵呵,我就是看了王子的贴子后改为二指禅的!

网友:
用二指禅是要用挂带了吧。那样没不太拿控了。

网友:
2指怎么也不舒服,反正一指也飞的很好。就这么着吧

网友:
日本手把十字盘分在两只手,对手操控要求低,这点我曾感受到,一指就够了

美国手十字盘在一只手,直观更连贯,同时对手操控要求提高

刚换手的时候会感觉右手很累左手油门控制不灵敏,不过习惯了以后动作能很连贯,对新手来说意外状况救机也容易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右手的油门要大舵量的反复推拉,中间还要修正副翼,日本手经常是拉到负螺距的大

行程往往有滑出来的现象,这个时候动作质量顾及不上了,都是完成的虎头蛇尾的。

可选用油门短行程的遥控器:
顶级的都是,如:JR10X、T14MZ等(T12、12FG没见过不知道);
中档的:JR9303(美版9XII)、JR3810、DX7等。

短行程油门杆就是针对上面的问题设计的。用惯油门短行程遥控器的人用9XII和FF9那是相当的别扭。
我国大多数模友都还没认识到油门短行程的好处。国内常见的9XII和FF9在美国必须要改为短行程油门杆才能进入市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选用油门短行程的遥控器:
顶级的都是,如:JR10X、T14MZ等(T12、12FG没见过不知道);
中档的:JR9303(美版9XII)、JR3810、DX7等。

短行程油门杆就是针对上面的问题设计的。用惯油门短行程遥控器的 ...

现在国外基本人手一台DX7哦。

网友:
感觉现在用单指还行,可能是不习惯挂挂带的原因吧!:loveliness:

网友:
我就是美国手2指````

网友:
用单指连续长时间飞手指会很累  不过我又不习惯用双指

网友:
还在观望中 改还是不改 现在用日本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选用油门短行程的遥控器:
顶级的都是,如:JR10X、T14MZ等(T12、12FG没见过不知道);
中档的:JR9303(美版9XII)、JR3810、DX7等。

短行程油门杆就是针对上面的问题设计的。用惯油门短行程遥控器的 ...

请教一下, 如何将 JR 9X II 改成油门短行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如何将 JR 9X II 改成油门短行程?

胎带来的东西。
也许邮回日本厂家能行吧,你联系试试。
所以现在的FF9和9XII都不利于3D飞行。

楼主:
其实把螺距曲线设置成加速的S形状 甚至取消末端的2点化为一条大斜线是一样的短行程了吧?
因为电直的动力没油机大,油门要求变化很大才能在倒飞和正飞之间切换

飞油机的朋友说,就是9X长油门,倒飞过来在中点稍微往下就可以倒飞悬停了
而电直则要拉很多才行

所以我早就是改了很陡的S油门,亚托论坛的‘鸟大’也是推荐这么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