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了,想入手LAMA,向LAMA高手们问一些问题

楼主(2007-11-16):
冬天了,室外飞不了了,想弄个LAMA玩
有几个问题向LAMA高手们请教,
1,LAMA支持FUTABA 6EX吗,要是支持如何设置 油门,螺距,
陀螺仪
感度 等等等等
2,初步看中LAMA V4,想一次买全,没炸机经验,一般炸坏哪些东西呢,还需要买些什么备用件,以及多少数量
3,还有比较中塞像真壳,哪有卖的呢
4,LAMA的混控是什么原理,锁尾怎么样,能做到不修尾舵尾巴纹丝不动吗
5,购买技巧的问题,有什么消费陷阱之类的问题请指出,哪里有便宜质量保障的店铺麻烦知情人士PM给我地址

网友A:
浙江都飞不了?冷到什么程度啊?我这里还偶尔可以爽飞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浙江肯定能飞,不过我人在北京,听说电池会放不出电,球头也会变很紧

网友C:
1,LAMA支持FUTABA 6EX吗,要是支持如何设置 油门,螺距,陀螺仪感度 等等等等
6exhp需要关掉跟轴混控,频率一样,都是ppm就可以飞了
2,初步看中LAMA V4,想一次买全,没炸机经验,一般炸坏哪些东西呢,还需要买些什么备用件,以及多少数量
据说是大桨,a轴 b轴之类的,我的经验是大桨不能少,齿轮也弄一个
3,还有比较中塞像真壳,哪有卖的呢
哈,这个不知道
4,LAMA的混控是什么原理,锁尾怎么样,能做到不修尾舵尾巴纹丝不动吗
这个是不可能的啦,混控是油门先混控,然后陀螺修正尾巴,实际上就是多了一个跟轴混控

网友A:
哦 原来是在北京啊

楼主:
嗯~关掉根轴根混控,不是很明白,怎么关呢

楼主:
到底能不能用6EX?

网友D:
同频6EX可以用.我看别人发贴,就是用6EX

楼主:
真的吗,刚去问淘宝上卖家,问了两个卖家,一个说可以,一个说不行 真的可以吗?6EX不用改动吧?

楼主:
已经证实了可以使用,入手V4加入LAMA大家族

楼主:
另外,购机机带的,0851+适配器 还有发射机我不要,转让,需要的话自己出价(机还在路上,全新)
联系 QQ 183593034

网友E:
最好多买点桨,然后买2根A轴和2根平衡杆。这些应该是必须的!·

网友F:
我也是用6EX控LAMA
十字盘用1S PPM,再调节1,2,3通道正反向
我一开始没注意油门,开控直接上房顶,损失脚架一副

楼主:
回复 网友G:
十字盘用1S,说到点子上了,谢谢!

网友H:
1. 多买些浆就行啦, 因机身轻, 其它配件不容易摔坏,.
2. 电机容易过热, 飞完一块电池最好休息一下, 免得烧坏电机.
3. 我曾经连飞了三块电池, 电机就再见了. 后来每次飞完用风扇一阵猛吹, 两三分钟后就可以继续爽飞了.

网友I:
6EXHP玩LAMA肯定没问题,同频就行。搜搜坛子里面的帖子,我就发过个用6EXHP飞LAMA的帖子。
玩LAMA的话多买些浆就OK了,如果你玩过450的话,玩LAMA完全是小菜一碟~
像真机壳现在好像有LAMA5的可以用,看起来比较炫,价格也不高。
混控就不用担心了,一般不需要去改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