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04的金属升级件

楼主(2007-11-16):
看到很多电直都有金属的升级件,想问一下,E004也有金属升级件吗?比如,大桨夹、旋翼头、控制外盘等。

网友:
似乎原来有厂家出过,后来就没出了,确实没这个必要,升级一个更好的旋翼头比较实在。。西拉贝尔全效应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rthing

这是俚语?法语?怎么看到很多人都这么写,但是字典里却是偏北的意思?

网友:
nothing,呵呵,就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意思

网友B:
用铝合金自己做

网友:
十字盘似乎可以用亚拓的?或者400级别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铝合金自己做

球头怎么做啊?我一摔机就易断球头

网友C:
你可以把原来的球头切去,找个450或者400之类的金属球头,开个孔,用螺丝拧上去,呵呵

网友:
除了十字盘精度有必要外,其实都很经炸的.

这么小的东东很容易炸变形的,得不偿失.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把原来的球头切去,找个450或者400之类的金属球头,开个孔,用螺丝拧上去,呵呵

450或者400之类的金属球头和E004的大小一样吗?

网友:
有一样大的地方,再说了,不一样大,换球头扣呗

网友:
有是有, 但意義不大.

當中比較好的是 金屬日字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