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师傅指点平衡充插头的电线

楼主(2007-11-16):
我希望DIY一个2 X 3S 并联充电
想做一个一边是2 X 3S 的平衡充插头,一边是 1 X 6S的平衡充插头

请指点。。

网友A:
电线可使用BVR等多芯软线,芯线愈多、愈细,耐弯折的性能当然愈好。
另外,可以按一平方毫米铜线导线通流器4A来计算,这样在发用的各种环境下均有足够的余量。如:充电电流最大为1A,这样,使用0.25平方的多芯铜线就能满足电流的要求了。同时再考虑绝缘、弯折强度、美观等其它因素。

网友:
同意大漠,,,,,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可使用BVR等多芯软线,芯线愈多、愈细,耐弯折的性能当然愈好。
另外,可以按一平方毫米铜线导线通流器4A来计算,这样在发用的各种环境下均有足够的余量。如:充电电流最大为1A,这样,使用0.25平方的多芯 ...

可是,3S和6S平衡插头有好多颜色的电线。。不知道如何把它分开来。
请指教。

网友:
唉,貌似平衡接口通过1A有点困难吧,我买的B6就是串充+平衡的,6S转2X3S的好像还好接,不过是不是要把电池电源口也串联起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