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U 海盜加無刷

楼主(2007-11-16):
買了一台 F4U 海盜空機, 用無刷 2212 1400KV

要怎樣安裝無刷到原來的木條上呢 ?

如果只用馬達座, 軸心位就會在下方了, 怪怪的.

要加用減速組嗎 ?

謝謝.

网友:
这个电机座就解决了!

网友:
头子位置不一定对,用电机架为好。

楼主:
這個馬達座有賣嗎, 還是要 diy
剛想到, 用膠的馬達座鑽孔在木條座位上, 再安裝馬達, 希望夠位置吧.
謝謝.

网友:
傻猫那有

网友A:
木条安装的泡沫机,我觉得去掉原木条而粘上一块木板作为防火墙更好装一些,用电机附带的十字座就可以了。

楼主:
哦, 加木板啊... 有沒有具體的圖可看呵.

先謝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条安装的泡沫机,我觉得去掉原木条而粘上一块木板作为防火墙更好装一些,用电机附带的十字座就可以了。

但有很多飞机都带有头罩,光马达直接安上去,长度不够,后面应再垫电机架。
看看我的电机架,昨晚我也改了架T-34,就用电机架安上去了(还未拍照)。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9441&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9986&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网友:
用这个:GWS塑料无刷马达座  淘宝网上有卖!

网友:
自己DIY罗,很容易 的,我 就用白铁皮敲了 一个,不过现在没图,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