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镍氢电池充4小时才满,我分开2次,2小时/次,行吗?伤害电池吗?

楼主(2007-11-16):
如题目,谢谢 !!!!!!!!!!!!!!!!!

网友:
据说这样对镍氢电池会有很小很小的伤害. 特别是对新电池这样随意充电的话.

不过, 实际使用中, 我除了头几个充放是注意一些之外, 往后的使用中, 都是很随意的放点儿电就充, 或者过充到电池发烫.
似乎除了放电能力下降及容量不如以前之外, 其它都没有什么的.

网友:
最好一次冲满,不然会因为记忆效应容量降底.解决记忆效应容量降底办法是用大余电池组电压1.5V的纯直流给电池冲电13小时容量基本会恢复.注意不能让电池发热.<不能用于锂电.>

网友A:
不能发热。为什么我的经常发热?

网友:
充电不是数学的1+1=2吧....

网友:
镍氢电池的记忆效应稍微轻些,镍镉电池要是这样充可就不行了,不过最好还是一次充起来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发热。为什么我的经常发热?

这是因为你用的是快速冲电器,它的输出电压通常是电池组很多的电压,这样就能达到短时间把电池冲满,由于电池内部的反应在大电流下反应剧烈所以会发热,发烫.所以冲电时要严格控制冲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