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量显示器坏了!!!!

楼主(2007-11-16):
就是这个。买来没多久,昨天拿得时候不小心掉地上了。落差不到两尺高吧。掉水泥地上了。结果再拿来测电压就不正常了,电压都显示9.*v,试了几组
电池
都是,貌似好像显示得数字都少除个3, 。用万用表测单块电压都是3。8v左右得。。。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有那个针脚脱焊或者磕碰了。郁闷。。。。

网友A:
既然能显示,再检查一下,肯定是脱焊了.双层板要多注意板上有"小洞"的地方.

网友B:
同意LS的,剪掉保护膜,补焊一下。。。

网友C:
嘿嘿,跟我的一样哦,不过做工比我这个好,我的贴片电阻有几个歪的。

楼主:
谢谢。已经修好了。是虚焊了~~~~~~~~

网友D:
呵呵 这东东也有虚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