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舵机的副翼是怎样控制的?

楼主(2007-11-16):
请教各位模友,我看有些飞机的副翼是一边一个
舵机
,如果用4VF的话怎样控制副翼?是不是需要Y线?需不需要其它的设置了?

网友A:
Y线差动!

网友B:
或者使用混控

网友C:
Y线,或者用1~6通道混控

网友D:
4通道的只能用Y线,6通道的,可用混控,也能用Y线。

网友E:
楼上的都说齐了,俺就不说

网友F:
 那个混控是怎么个用法?

网友G:
不明白Y线是什么意思....
准备学习.....

网友H:
Y线就是一根线接两个舵机,只占用一个通道(插接收机一个孔); 混控就是两根线分别接两个舵机然后占用两个通道(插接收机两个孔),利用发射机的混控功能设置这两个通道连动,以达到两舵机同步反转的效果;呵呵我自己的理解!!!

网友I:
4VF的话就用Y型线

网友J:
我没什么补充的了,楼主快动手干活吧。我的早就改好了,就是飞行技术不咋的

网友K:
1.如果你的遥控是4通道的,就用Y线
2.在副翼安装舵机时,摇臂都必须朝反方向安装,例如左面副翼摇臂朝左,那么右面副翼摇臂就朝右.
3.连接Y线和延长线,和接收机.通电,一切成功!!!

网友L:
楼上和楼上的楼上都说全了。。。。。

楼主:
多谢各位模友,

网友M:
我用Y线的..说的通俗点就是把两舵机连在一个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