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MAX B6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7-11-16):
刚进了B6,还没开用发现点问题,请哪位大侠帮帮忙

1.要怎么同时充2块3S电呢,也就是怎样把6S扩为3S,该充电器用串充+内部平衡,具体电路该怎样改呢?
2.对发射机电池这样用小电流充就可以的电池是不是只插平衡口就可以了?
3.买的开关电源是12V6A的(10A的那种工业电源不敢用,太危险)能否同时充2块3S 2200电,1A电流?
4.哪位有B6的中文说明书提供一下,谢谢了,只有B5的。

网友:
1,串联起来两个3串的电池,可以看成6S的了
2,都要接输出口才能充电的
3,没有问题。
4,到skyrc网上下载

楼主:
非常感谢,问题基本解决了。

楼主:
发现个小问题,充3S时,单节电压 4.01,4.02,4.01,可是总电压11.95,居然相差0.1V,纳闷。

不过功能确实挺多的说,显示充入电量等,电池种类也够多,初步感觉还可以。

网友:
冲完显示多少?

网友:
LZ,其实基本的测试可以看下这个,做的非常详细
http://blog.quantifly.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个小问题,充3S时,单节电压 4.01,4.02,4.01,可是总电压11.95,居然相差0.1V,纳闷。

不过功能确实挺多的说,显示充入电量等,电池种类也够多,初步感觉还可以。

充电时,总压应该稍小于单体电压之和是正常的。特别是充电电流越大相差也越大,因为线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