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无刷电调,一起研究可以吗?

楼主(2007-11-16):
有成熟方案的原理图吗?
外围越简单越好,用哪种单片机好点呢?
一起讨论一下,呵呵

网友A:
贴子上面,不是有好几个在研究吗!你去主动找他们和你一起研究吧。
如果你在这个网上走的时间比较多,应该会有好多成功的方案可选了。
主要是程序。

楼主:
奥,有成熟的原理图再开始做
奥,有成熟的原理图再开始做程序,要少走很多弯路,
听说不带PWM的2051也可以做?
我找找看哪种方案好些,
最好硬件不复杂,软件处理好些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也在做,遇到麻烦,有个网友在帮我,详细请看我的帖子"过零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