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2007-11-16):
试想一下,能不能把遥控器改装一下,把电源连在汽车的点烟器上,这样就不用带电池出去飞行了,遥控8节电池12V,汽车点烟器也是12V,能连上吗?

楼主:
另外,遥控器加一个外接电源玩模拟器,需要什么样的电源适配器,推荐一下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办。不过要稍微懂点电子知识。
一般控,冲电时不能开机,开机时不能充电,是电源开关在控制,这是为保证控的安全。
所以,只要把开改接一下,就可以边充电边开机了。
不过,安全的保证就很难做到了。

网友:
汽车电瓶电压实际都在14V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好办。不过要稍微懂点电子知识。
一般控,冲电时不能开机,开机时不能充电,是电源开关在控制,这是为保证控的安全。
所以,只要把开改接一下,就可以边充电边开机了。
不过,安全的保证就很难做到了。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