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1-16):
双桨调不好是什么原因啊~~~求助~~~

网友:
有很多贴子教调双浆的 不过新手看文字有点难理解 不过多弄2次就好了

网友A:
1。桨本身没有配平、横轴弯、桨夹问题、调节拉杆导致螺距不一致等等旋翼头这一摊的硬件问题
2。调节双桨的次数没有足够的多,经验不足: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桨本身没有配平、横轴弯、桨夹问题、调节拉杆导致螺距不一致等等旋翼头这一摊的硬件问题
2。调节双桨的次数没有足够的多,经验不足:loveliness:

正解

网友:
3#的第一条虽然看似简单,实际上是要靠经验很不断地尝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