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瓶充电的问题

楼主(2007-11-16):
今天买了一个电瓶(6V 1.3AH/20HR),但是不知道怎么充电,老板顺便买给我一个电源适配器,上边写着 输出:6V 1000mA。他说可以用这个充,我又买了两个小夹子,打算回家改。
问题1:回家用表测出,电源 适配器的实际输出是9V,这个正常吗?
问题2:如果我用这个充电,是适配器的正极,接电源的正极;适配器的负极,接电源的负极吗?还是反过来?
问题3:我这个电瓶多久能充满?
问题4:电瓶存在过充和过放的问题吗?
问题5:电瓶 6V 1.3AH/20HR,其中 20HR 是什么意思?

网友:
顶起,

人家有难大家多多帮一帮,可是我不会

网友:
是适配器的正极,接电源的正极;适配器的负极,接电源的负极 充电两小时就可以了吧,注意不要过充过放

网友:
问题1:这个正常
问题2:适配器的正极,接电源的正极;适配器的负极,接电源的负极
问题3:这个电瓶多久能充满?看充电电流大小,一般9v冲几百ma电流,500ma的话约3小时差不多,200ma的话6、7个小时吧,建议小电流冲
问题4:电瓶存在过充和过放的问题,小心使用
问题5:电瓶 6V 1.3AH/20HR,其中 20HR 你别管它

楼主:
谢谢大家!
那人卖给我的适配器写着 1000mAH,还说充10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我怎么用小电流呢?

网友:
充电要恒流才能计算充多久充满。

楼主:
楼上能举个例子吗?有些术语我不明白。

网友:
比如你的电是1.3Ah的,就是说用1.3A放电一小时放完,理论上就是用1.3A充电一小时充满,不过为了保护电池,一般都不会用这么大电流充,那么如果用130mA充,就必须充10个小时。

但是,如果你的充电电流一直在变化,那么就不能准确计算出要充多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输出电压9V,不正常;铅酸电池与锂电充电有相似之处,都有最高电压限制,而且它是负温度系数的电池。一般的充法是先限流充电,后恒压充电。
2、正接正,负接负;
3、如果真的是1A电流充电,那么在充电初期就会出现过充现象---并不是表示充满了,而是表示在充电初期就会出现析氢及析氧,也就是失水,因为充电电流太大了。一般的铅酸电流都是使用低于0.25C的电流充电,对您的电池会好的多。
   还有一条,以1/100C的电流充电,才会在充满的时候出现析氢和析氧,所以,不过充是不可能的。但过充有个度,看你怎么掌握。
   我一般是容忍一定的过充,但平均每半年保养一次。也就是加加水啊,过充一下啊的
4、过充过放在3里提到一些,但铅酸电池很娇气,不用也得每个月保养一次,也没什么,就是充充电就行了。
      但这种电池是负温度系数的,也就是温度升高1度,充满电的电池端电压下降4mv,自已算吧,25度的时候,最好浮充保持在7.2V,而且它的浮充充电终止电压升高5%,将严重缩短其寿命。
5、20HR不知道什么意思

还有就是最好让它保持充满状态是最好的延寿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电瓶是全封闭的那种,里面不是水,是浆,怎么维护好呢?

网友:
问题5:电瓶 6V 1.3AH/20HR,其中 20HR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以20小时的放电率可以达到1.3AH,也就是1300除以20等于65,以65MA的电流可以放电20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