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虾使用的无刷电调影响设备的遥控距离吗?

楼主(2007-11-16):
这几天我在用无感无刷电调跑车过程中发现比有刷电调跑的距离要近很长一段,我使用的是一款国产车用双向带刹车的电调,以为是电调问题,后来用国外一无感无刷电调试跑,结果一样,设备遥控距离同样只有那么远点,不知各位使用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FM比AM的效果要好一些
坐等

网友A:
不会吧,还没遇到过这种事呢。遥控器FM的比AM的抗干扰能力强一些。

网友B:
这个与PWM频率有些关系。一般有刷的PWM频率要比无刷的PWM频率要低些。
还有,电调上面是否用了开关电源给接收机供电。这个东东设计再好,都多多少对接收机产生干扰。遇到开关电源设计不合理的,那就麻烦了。
以上仅供参考。

楼主:
电调没用开关电源供接收机电,用那个电调时AM的距离只有同一车跑有刷电调的1/3,烦呀,

网友C:
建议接收机引出地线接车身.有意想不到的收益.

楼主:
楼上的,这个方法比较有效呢

网友D:
应该是有影响的,无刷的开关管几十K至几百KHz频率在大电流下有非常宽的频谱(能量谱),我的接收机在PPM下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