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钻铣坏掉了

楼主(2007-11-16):
下午做个木头榫,刚用了一会儿就挂了。开机烧保险,只好打开电路板检查,是可控硅击穿了。
但愿不是直流电动机短路引起的,明天换了再说吧,非常郁闷!还没怎么蹂躏它,怎么就倒下了?

网友:
也用直流电动机

网友:
开机烧保险也极有可能是直流电机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否刚团购的V25?

网友:
直流的还是没交流的耐操啊~

楼主:
刚团购的,直流是不可靠。主要是调速电路设计很重要!硬该不会电机短路吧,明天换了坏管子试试。

网友:
怎么这娇气啊!

网友:
铣木头就给铣挂了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团购的,直流是不可靠。主要是调速电路设计很重要!硬该不会电机短路吧,明天换了坏管子试试。

电机匝间短路是漆包线的漆不耐高溫引起的,我的2k4直流电机换了耐高溫线后好多了,今天用根铁棒车个皮带轮时进刀快了点经常堵死电机,有次突然停转我还以为直流电机又挂了,接着我开铣床也不转(与车床共用调速器),等了几分钟正想查调速板时又有输出了, 证明2k4调速板有保护功能的

网友:
手气欠缺点点

网友:
我的BF20挺好的,用50直径的面铣刀时进刀多了经常堵转。迅速按拍停开关,及时撤刀。有时干2个多小时都没事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机匝间短路是漆包线的漆不耐高溫引起的,我的2k4直流电机换了耐高溫线后好多了,今天用根铁棒车个皮带轮时进刀快了点经常堵死电机,有次突然停转我还以为直流电机又挂了,接着我开铣床也不转(与车床共用调速器) ...

3A兄是改的电机转子还是定子~???

网友:
还是交流电机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3A兄是改的电机转子还是定子~???

原2k4电机烧了,修理店重新绕过,增大线径增加匝数,定子是永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2k4电机烧了,修理店重新绕过,增大线径增加匝数,定子是永磁的

改转子的手艺很不赖的,细活~~~

网友D:
我也是刚团购的25V,LZ的机子一坏我的心里也胆小,看来这次机子买的要上当。

网友:
厂家开始只讲数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团购的25V,LZ的机子一坏我的心里也胆小,看来这次机子买的要上当。

希望是偶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刚团购的25V,LZ的机子一坏我的心里也胆小,看来这次机子买的要上当。

同感。。。。

楼主:
机器还是可以的,就怕它坏。我的挂了,看了直流驱动电路板做工不错,坏的很奇怪,这里没有配件卖,明天联系厂家解决吧。很郁闷!那电路板看样子应该是外国人做的,工艺很高,照样也坏了,看来谁也靠不住啊

网友D:
跟厂家联系吧,应该保修。厂家当初说是进口板。

楼主:
下午联系了厂家,态度很好,答应给换新的,电路板已经发回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