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3D后,飞机不平衡了

楼主(2007-11-16):
一般模式下,飞机正常稳定。但开了3D模式后,飞机后倾!
另外,打开熄火开关,
舵机
行程会有一点变动。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顶上去,顶到高手出来回答

网友B:
控没调好吧?

网友C:
帮顶帮顶
后一个问题是陀机螺距没调好吧。

网友D: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不对,特别是在打了熄火开关时的螺距曲线

网友E:
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我的解决方法:
从新调整 拉杆长度,
小翼没装好

网友F:
升降舵鸡行程误差太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重新调整拉杆长度,
改善很多了

网友H:
控没调好!

网友I:
关注一下,学东西,,,

网友J:
要重新调整。

网友K:
升降舵机行程误差太大了,更换舵机

网友L:
应改是3D模试下动了微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