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直发动机调整???

楼主(2007-11-16):
各位老大,请教油直发动机调整要怎么调整???
我的方法是,条一下油针,飞一下,漫漫试!!
请问各位大侠是怎么调整的??如果是在地上调,风门全开,发动机高速旋转,大浆呼呼的转,这个时候怎么调高速呢??怎么动主油针呢???

网友:
OS  50 用30的成品油 主油针1圈半可以了,主要螺距的配合曲线的调整
可以参考这里
http://www.rjxchina.com/bbs/showbbs.asp?bd=23&id=241&totable=1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调出风门全开的高速的呢????

网友B:
直和固不一样的,,机械位置保证风门全开

螺距曲线调正确,油针开正确就可以,不过随发动机的老化出力越来越小,主油针也会越收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曲线调正确,油针开正确就可以,不过随发动机的老化出力越来越小,主油针也会越收越小

谢谢热心的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