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3钢比45#钢软,谁知道A3钢的成分?

楼主(2007-11-16):
如题

网友:
呵喝,要查成份干啥呀
可以在网上搜查的呀:loveliness:
敲入 A3钢成份 就可

楼主:
 网上找不到,主要想知道它的含碳量。

网友:
转:
A3钢是过去的叫法,现在虽然还在用,但已限于口语,在书面文件中最好别用,它是甲类钢,这类钢生产厂家出厂时只保证机械性能而不保证化学成份,所以杂质成份如S、P可能多一点,其含碳量在0.2%左右,大致相当于20号钢,与新标准中Q235相当。

楼主:
45#钢硬度太高了,前两天给我买的4爪分动卡盘做转接盘。白钢到根本干不动,简直就象砂轮,刀上去刃就没了。做这种东西今后用A3或铸铁就好了。

网友:
A3缸不限定成分只是以力学性能来考核指标,一般相当于20号钢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45#钢硬度太高了,前两天给我买的4爪分动卡盘做转接盘。白钢到根本干不动,简直就象砂轮,刀上去刃就没了。做这种东西今后用A3或铸铁就好了。

是不是转速太高了,或加点冷却液.

网友:
转速高了白钢刀是干不动的

楼主:
转速倒不快,但是没用冷却液。在家里没条件啊,那东西用起来还不得四处飞溅啊。怀疑是不是我的白钢刀条不好,在淘宝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45#钢硬度太高了,前两天给我买的4爪分动卡盘做转接盘。白钢到根本干不动,简直就象砂轮,刀上去刃就没了。做这种东西今后用A3或铸铁就好了。

钢的硬度高低用锯片或者锉刀试,能锉得动的一般不为硬,车不动的主要原因是 盘的直径大,工件的线速度超过了高速钢的极限耐受温度而磨损,如果你用小直径的试车肯定车得动的.

网友B:
搂住买的是圆钢巴,每经过回火,不好切。45钢即使是调质后,也有不错的加工性能。a3则不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钢的硬度高低用锯片或者锉刀试,能锉得动的一般不为硬,车不动的主要原因是 盘的直径大,工件的线速度超过了高速钢的极限耐受温度而磨损,如果你用小直径的试车肯定车得动的.

 这我倒没想到,我车小直径的45#钢棒是可以的,那应该还是速度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搂住买的是圆钢巴,每经过回火,不好切。45钢即使是调质后,也有不错的加工性能。a3则不必。

是圆钢下的20厚度的片。

网友C:
标准化学成分是Fe和C.A3是钢的标号,含碳量0.03%.综合性能可以.属低碳钢.可以进行所有的热处理.包括淬火,回火,渗碳,渗氮....

网友:
现在很多水货钢,地条钢,材料成分混乱复杂,有害杂质多,虽然是低碳钢,但是切削性能非常糟糕,又很多夹杂物,容易伤刀具

网友:
白钢切45#还是可以的,如果是锻造的一定要吃到表面硬化层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标准化学成分是Fe和C.A3是钢的标号,含碳量0.03%.综合性能可以.属低碳钢.可以进行所有的热处理.包括淬火,回火,渗碳,渗氮....

误导。a3是不能进行热处理的。a3虽是低碳,但和所说的低碳钢是两回事。低碳钢20、30、35、45、60......等可以进行热处理。a3不能保证化学成分,不能处理。a3---普通碳素机构港。45号钢,优质碳素结构钢。

网友:
楼上和云大说的对

楼主:
 看了大家的回复和解释搞明白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