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冬天启动是不是不容易?

楼主(2007-11-16):
如题,求答案

网友A:
我发现冷机好启动,热机难启动。推理-------------------------冬天好启动,呵呵

网友B:
是稍难一点.但只要你发动机调的好.也很容易启动.
如果特别冷.可以望汽缸头上浇热水.

网友C:
冬天燃料不容易雾化,不好启动。
因此启动时发动机最好不要富油。
在北方,有人在启动发动机前升火烤或者浇开水。
一般情况下用启动器起发动机问题都不大,手拨比较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