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里一共才4465钱,SE价格不错如何选?

楼主(2007-11-17):
方案A
亚拓450SE整机 带一木一碳2副原装桨
ALIGN 430X 3550电机
ALIGN 35X电调
原产20C电池
GY401陀螺仪
飞越大齿盘10个
脚架10根                                                                        2300
辉盛 SG90 舵机 X 5                                                      120
SJM SDG-401HB GY401专用高速数字锁尾舵机      160
EK2-0852充电器+适配器                                              240
FUTABA 6EXHP--直机版                                            860
                                                                               总计:3680
方案B
亚拓450SE整机 带一木一碳2副原装桨
ALIGN 430X 3550电机
ALIGN 35X电调原装20C电池
GY401陀螺仪
S9257
飞越大齿盘10个
脚架10根65MG金属齿舵机×3颗                                3300
EK2-0852充电器+适配器                                             240
FUTABA 6EXHP--直机版                                           860
                                                                              总计:4400
单选投票, 共有 8 人参与投票
0.00% (0)
100.00% (8)

网友:
就一个电池,还是别玩了

充半天,才能玩10来分钟,不划算;炸了之后更痛苦,还要不停流血。。。

网友:
亚拓450SE整机 带一木一碳2副原装桨
ALIGN 430X 3550电机
ALIGN 35X电调
GY401陀螺仪
S9257                                                                  2550
安大大齿盘5个                                                    40
惠裕易损件              买个100块够用一镇了      100
DIY冲电器                                                            200
FUTABA 6EXHP--直机版                                           860
电池12C 2200       3块                                      140*3
                                                                      总计:4170
舵机最好是用65MG 180/1

要是钱不够可以先买辉胜 25/1

网友:
还是建议上65MG。。。电池一步一步增加。

网友:
建议弄个好控,先练模拟器先,然后再一步步攒机。。。。。何必买个JJ,然后摆那看呢,这都是资源。
再经济的就是收个2手的好控,这样有可能一步到位

网友:
同意楼上的,到时又要换掉FUTABA 6EXHP,不是更浪费钱么?不要以为一次买完了,就再也不会花钱了。

网友:
主要看LZ是新手还是老鸟,新手就上面的,老鸟就下面的。或者可以买了下面的,然后卖了舵机赚点钱,等你会飞了基本上那些配件也降价了,或者你需要500了。

网友:
我告诉LZ几个最重要的地方````
1:遥控器绝对不能上6EXHP```直接上9通的``好点的话用9X2或者FF9```差点用TDF9
2:舵机必须用65MG``
3:尾舵机最好还是用9257.保险一点``
其他的随便``

楼主:
FF9 9X2 65MG 9257f有钱谁不想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黑霉Blackberry 8800/全新行货专卖/汉化终端 :4500元
2,惠普HP 畅游人dv4000/14寸/迅驰2/1G :4380元
3,(一代名机)莱卡头松下DMC-LC1 9.5新大陆行货全包装配件:4480元
4,索尼 DCR-SR62E(原装正品)+包 ...

:em26:
:em26:
:em26:
:em26:

网友:
引用 楼主:
FF9 9X2 65MG 9257f有钱谁不想要....

9494!靠!有米当然好说话!TDF 6C 飞机就上不了天?

网友:
充电器还没算上啊~

网友:
Plan B is good, but you really might want to consider FF9 instead of 6EX. And you'll need at least 2 or 3 sets of battery which will set you back another 600 bucks.

You might also want to check out this setup:

Gulang new 450
Gulang 40A ESC
Gulang GM730 Gyro
Corona DSD929MG "digital" metal gear servos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黑霉Blackberry 8800/全新行货专卖/汉化终端 :4500元
2,惠普HP 畅游人dv4000/14寸/迅驰2/1G :4380元
3,(一代名机)莱卡头松下DMC-LC1 9.5新大陆行货全包装配件:4480元
4,索尼 DCR-SR62E(原装正品)+包 ...

多庸俗,女人都多的不知道选哪个,还买充气娃娃?据说顶级的要10万,你这个恐怕质感不行吧!手机只有阿联酋的人才去追求.还有你说这么多电子产品居然连X360都没提到......玩相机是够毒,不过那起码也是上单反.玩450的人,是有飞行梦想的一群人.你不懂别瞎凑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