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电量显示器怎么接?

楼主(2007-11-17):
是直接接到电池上吗?那换回电池就得拆一次电量显示器,很麻烦呀!
我发现电量显示器的插头很紧,拆一次很不方便 ,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吗?

网友:
就是直接插在充电的口上,就是麻烦点。我的买回来也很紧,左右晃着拔下来不费劲啊。

网友A:
我也是菜鸟

不过我记得电量显示器好像是插在接收机的空余通道(舵机插座)上的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菜鸟

不过我记得电量显示器好像是插在接收机的空余通道(舵机插座)上的喔

你说的插接收机的这种电压显示器,是用于监测接收电的,一般油机用4节NIMH电做接收电主要这种电压显示器。

现在的LIPO电压显示器,是要直接接动力电池的主电源,可以从平衡口接,也可以直接和电调的输入线焊在一起,这样就不需要每次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