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JR 9X II 来飞 LAMA 4 ?

楼主(2007-11-17):
想用 JR 9X II 来飞 ESKAY 的  LAMA 4 , 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 有那位高手这样用过, 请指点一下!?

网友A:
esky走的是futaba路线,不兼容jr
除非把V4的接收机换成jr的,4合1带天线的那块电路板就是一个标准的4通道接收机

网友:
还是用FF9控LAMA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走的是futaba路线,不兼容jr
除非把V4的接收机换成jr的,4合1带天线的那块电路板就是一个标准的4通道接收机

谢谢!

网友B:
去看下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598&highlight=9XII%2BLAMA  里面有详细介绍         这里还有败家过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9204&extra=page%3D6&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下我以前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70598&highlight=9XII%2BLAMA  里面有详细介绍         这里还有败家过程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9204&extra=p ...

谢谢指点, 准备试试!

网友:
我也要学习一下!

网友(2008-08-09):
35M的接收就可以,不需要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