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升降舵突然无反应

楼主(2007-11-17):
有两次打升降舵时,突然没有反应了。造成一次炸机。请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室外温度零下10度)
JJ配置: JR2+RS77S 65MG*3

网友A:
天太冷了.要予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机子是放室内的,室内温度20度,出去也就在门口飞

网友C:
原因多了去了。
升降舵坏了吧?是CCPM么?

网友D:
太冷了,电子和机械设备工作不可靠很正常

网友E:
 可以大骂这舵机垃圾

楼主:
控不会有问题吧。不会单单升降舵失灵吧

网友F:
jr的设备在低温下要小心

网友G:
可能是陀机里面的齿轮润滑油结冰了,所以没反映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