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过ESKY的016和017朋友帮帮我吧...

楼主(2007-11-17):
才进了一批ESKY的飞机...遇到问题了。

本人新手,呵呵,LAMA还玩的凑合。最近换了016玩,发现起飞后,一直向一个放心转圈?!方向舵打到满,才能制止它转圈....

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怎么回事尼?!

网友A:
新买来就这样还是炸过JJ?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买来就这样还是炸过JJ?

新的,一次也没飞过尼

网友B:
016是这样的,尾浆推力偏小。最好换大点的尾浆。

网友C:
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下尾舵机, 具体看自旋方向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向前或向后移动一下尾舵机, 具体看自旋方向而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016是这样的,尾浆推力偏小。最好换大点的尾浆。

同意  我這架也是這樣的感覺

朋友買的是空機  近日組裝好  試飛後說它的尾巴鎖不住
朋友剛把尾旋翼升級金屬件  尚未試機  靜待

网友:
你的皮带松了

网友:
016尾桨是推力小了点
但是一样可以调整到尾
自旋是没调好机
调整尾舵机安装位置
我们换上450的大尾桨也是为了锁尾和转向都更舒服
不是说这个机机原本设计得就飞起来自旋

网友(2007-12-31):
綜整~皮帶要緊不然會逆時針一直轉。再來可調尾伺服器位置,機頭會向左前移;機頭會向右後移。

网友:
皮带尾舵机都调一下吧我也飞016也遇到过这问题换450尾浆和730陀螺后好了

网友:
什么飞机螺距太大都锁不了尾的。。。

包括亚托,esky016号机本来尾巴推力就小点,主桨螺距一定要调小才行,这样转速上去了,尾巴就锁住了,陀螺效应大了,飞机也稳。
016除了容易跑皮带这个缺点之外,是一部很好玩的机,240元的空机,性价超高。

网友:
我也想买这个飞机,希望老鸟给点意见。这个飞机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网友:
不会啊,我飞过朋友那台,自旋很顺畅的啊。

让尾舵机居中,看看尾桨角度,应该是-1-2度左右

网友(2008-12-21):
调紧皮带!学习到了!

网友:
怎么调皮带?

网友:
建议早点换450吧 016这个机配件贵死 而且设计也不是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