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昨天才入手004,晚上就炸机了!

楼主(2007-11-17):
昨天才入手的E004,晚上就炸掉了脚架,尾管,心痛啊。现在正努力维修中。。。。。。。

楼主:
感觉这飞机怎么飞起来是飘的啊,不踏实哈。有什么经验可以传授的,谢谢。

网友:
我的004现在基本上能室内对头悬停了,买了2个月不到,这机子很稳定,非常好飞

网友:
诀窍就是多练习真机加模拟器

网友:
刚买来的原装004,建议上面加上50g的负载,呵呵,提高大桨的转速,你会感觉灵活一些
这个飞机是需要自己慢慢调的,呵呵

网友:
如果是昨天上午入手的,到晚上才砸,是高手啊!
如果是昨天下午入手的,到晚上才砸,也算不错!
如果是昨天傍晚入手的,到晚上才砸,也算正常!
--------------------------------------------------------------------------------------------------
--------------------------------------------------------------------------------------------------
继续努力!

网友:
004还是不错的机呀

网友:
说过N次了,新的004#一定要拆开+502重装脚架,不然一定很容易炸坏脚架的,因为原来只是插上去很松的,炸机是只要机子高一点,或有点自旋(那怕只有1米多高)包炸断脚架的!!!

网友:
正常··未学飞先学修

网友:
 多多练习就一定行的

网友:
干吗开飞时不做练习架,  我的004开飞时用了练习架,到现在也没摔坏过脚架. 熟练了就拆掉了,

网友:
电直刚飞是这样滴难

楼主:
我装了练习架还不是这个样子。唉
主要是飞起来以后不听使唤,尾部直接撞到墙上然后掉下来就成了这个样子。
其他我都修好了,就等尾管了,尾管一到就可以修好,没问题重新上天。
才一个晚上,004的维修我已经摸熟了,感谢炸机!

网友:
004是好机,慢慢练习,调机是关键,小炸很正常,你会飞好的,恭喜你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网友:
 炸鸡乃模家常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才入手的E004,晚上就炸掉了脚架,尾管,心痛啊。现在正努力维修中。。。。。。。

那就干脆改侧板换脚架吧

我现在改了,1米高突然收油摔下来,再在地上滑行5-6米,脚架依加完好无事,可能是因为机身轻,这样重摔也才经受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