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虎1的悬挂大改后的实际效果

楼主(2007-11-17):
恒龙虎1的悬挂问题多多,首先太硬,其次整体结构不合理,强度不够,相信很多玩家都出现过悬挂损坏的情况,再次是没有体现悬挂应该有的动行程(恒龙的限位杆位置使其负重轮处在静行程的最底端,因此不具备动行程),在越障行驶时拟真度不够。以前也有帖说过悬挂改软及加强的方法,我最初也是照帖修改,但总是感觉不爽,最近下决心大改一番。因为在改时没有拍照,所能没有相应的图片给大家看。今天主要是给大家看下改后的效果。
简单说下改装的过程:首先将原来车体上的塑料柱全部去除(原来偷懒,没有全加强,哪里断了哪里加强),在原来放弹簧的位置放入5*11*5的轴承(最好是5*12*5的,我没找到)并固定。车体与摆臂连接改用5*3的碳纤管(强度够,又便于在上面打定位孔)。摆臂相应的做些修改,将多出的部分切掉,负重轮轴也将用于限位的部分切除。悬挂弹簧用的是钢丝直径0.2mm弹簧直径2mm弹簧长度8mm共40圈拉力>250g的小弹簧(这样可以通过改变弹簧数量和弹簧角度满足不同位置负重轮的悬挂软硬度)。弹簧固定我用的是折成7字形的大头针,在车体上打1.2mm的孔,大头在车体内,这样弹簧可以随时方便的增减调整。弹簧挂勾我用的是原来塑料履带上的履带销弯的,长出来的部分刚好做摆臂和碳纤管的定位销。可以看下面的简图。摆臂的限位放在了车体的外面,增加了5mm的动行程(按比例就是8cm,想想实际虎的总行程只有17cm。。。 )

第一个视频是车体起动和停止时的贯性摆动效果(如果没有动行程这个效果很难体现),第二个是越障时效果。
http://6.cn/watch/3131432.html

http://6.cn/watch/3131440.html

楼主:
不会帖视频,不知版主能否帮忙帖下,先谢谢啦!
自己帖上去了

网友:
不错,不错,相当的好!

网友:
强,能否上点实物照片?

网友(2008-03-27):
顶啊,太帅了

网友:
改得不错呀,更想看M26,有空上上视频

网友:
好柔和啊

网友(2008-09-11):
楼主,有QQ联系吗,向你学习学习

网友:
不是一般强!履带可以软得像丝绸。

网友:
像蛇一样

网友(2009-01-03):
好柔和。。手感一定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