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艇的800MM

楼主(2007-11-17):
刚刚200元卖入一个21级O艇 长800MM宽260MM   自己有国产振华遥控套件
请问 此船该用何型号电机及电调  浆该用何尺寸的  舵该用多长的  ·~~~~~~不说废话了 上图

楼主:
新手求助!大家多多关照啊!谢谢啦!

网友:
 平. 靚. 正. 正所為"有什麽找Ray哥"的大原則下應該多多發問啊!

网友A:
  这是哪家产的壳啊!
不像是民工的,我84CM的民工蓝O艇,用B3674 20S镍氢,125A电调,X440的桨,舵是13CM左右的长度.

总重量..........3700G

网友B:
这是哪家产的壳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家产的壳啊!
不像是民工的,我84CM的民工蓝O艇,用B3674 20S镍氢,125A电调,X440的桨,舵是13CM左右的长度.

总重量..........3700G

下水了吗?

网友:
  早下水了,,今天还玩了几趟,,,,但是没有好电池,速度狂慢,,,用锂锰发现一个大问题,电池性能不一致的话,速度反而更慢了!

网友C:
电池7S2P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7S2P吗??

是的,锂锰,7S2P 但由于组电池时挑选不严格,造成个体差异,影响了整体的发挥.反尔更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水了吗?

我也不知道啊 200元买的 玻璃钢的 船体现在就是在想能不能用淘宝上的3元一节的镍氢电池串起来?淘宝上2400毫安的才3块买个30节也不超过100元啊 就是不知电池质量如何 有人用过没?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X2BOX大哥啊 我也打算用镍氢电池串起来的 囊中羞涩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E:
ZH

用振豪应该可以吧?我看人家跑车都用的 ,哈哈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家产的壳啊!

200元的玻璃钢壳杂牌打算自己DIY一下表面本人比较喜欢火车给他改成高速机车的涂装来个CRH5!!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X2BOX大哥啊 我也打算用镍氢电池串起来的 囊中羞涩啊 !

感谢就不用了,你所说的镍氢电池是5号电池吧,但我们所说的镍氢是指动力镍氢,与5号镍氢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就不用了,你所说的镍氢电池是5号电池吧,但我们所说的镍氢是指动力镍氢,与5号镍氢不一样的!

刚刚去网上搜了一下,我感觉用5号串联起来应该还是可以的,我就先试试看啦!自己先做一个电池仓。

网友:
5号就不提了,就像让5岁小孩去举100多斤杠铃。玩这种大型电船,电池是很重要的,省不了的。

网友:
  我们用的动力镍氢 一粒等于15粒的5号电池价格,,,,,,,你可以去批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