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新装的688尾巴锁不住

楼主(2007-11-17):
60%油门下尾巴基本能锁住,但超过60%油门(还没起飞)尾巴就锁不住了,整个飞机狂转几圈.我用的是0704A的陀螺.是不是陀螺坏了?请路过的大侠指点.

网友:
60%时能悬停吗?古记你螺距油门设的都不对

网友:
60%油门还没起飞?校过最小油门和最大油门么?调过三点浆距么?

楼主:
我的油门曲线及螺距曲线,有不对的地方请指点.

油门:0,45,70,85,100
螺距:-1.5, -0.5 ,0 ,5.5, 9
我期望的悬停点是4份3油门杆.
60%的油门还未能起飞就狂打转了(机体旋转得非常快).
我调整了尾舵机的位置,只能改变打转的方向,没办法锁尾.

网友:
同志,你的陀螺估计装反了

楼主:
我是按照坛里帖子0704A的照片安装的.应该没错的.

而且我摇动机身,看舵机的运动方向,我觉得方向应该是对的.
请问各位,还有什么因素会导致这个问题呢?

网友:
先说油门:控接上来时,有没有校到0位置和100%油门位置么?因为每个电调是不一样的,所以控第一次和这个电调搭配时,需要校一下,校的方法在电调的说明书有。

然后说两个曲线:原则上油门的曲线一般不会设成你这样的形状,油门的曲线一般就设成线性的或根据个人爱好或习惯稍改变一点,如只设1,3,5点为0%, 50%,100%。螺距曲线对于新手可设为0,5,9,然后为了使曲线平滑一些,可在2、4点加值。在一定飞行经验后,可把第一点改到-2位置,以便在有上升气流时比较容易下降,但目前你不要这样做,以防止重着陆。注:当然,在此之前,你要把控的参数归中后,把所有摇杆放在中间位置,调好所有的连杆的长度,并使主浆浆距在油门高位有大于或等于9度,低位有小于或等于-9度。

最后来说锁尾:最重要是滑块左右机械行程的问题。千万不能舵机的行程比变距滑块的行程大(即有顶死现象),很可能烧尾舵机,正确的方法是滑块一边行程比另一边行程大一点点比如1mm,即机械中点是尾浆有一定的正角度。注意舵机运动的方向。舵机运动的方向可能是你飞机打转的主要问题,你可以把陀螺仪上的反向开关拨到另外的位置,注意不是在控上设反向。你可以用手举起飞机,另一只手加油门,然后正反转动飞机,应该感到较到的抵抗力,说明方向对了,能锁尾。感度可以先调高一些,出现追踪现象后才降感度。

网友:
七楼回答很详细哦
螺距设的不对哦,50%油门时螺距才是0
螺距:-1.5, -0.5 ,0 ,5.5, 9应该改为:-1.5,3,6,7,9
关键是1、4、5点油门时的螺距,1点(也就是油门最小时)螺距0或-1.5,4点(也就是油门50%)螺距5或6,5点(也就是油门最大时)螺距9
你现在这样设肯定飞不起来的

网友A:
看看尾浆夹有无装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尾浆夹有无装反!

对,这个问题很多人会忽略,尾桨应向后转,

楼主: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陀螺装反了!

把陀螺上下旋转180度,解决问题.
另外根据7楼和9楼重新设定了油门和螺距曲线,应该比较适合我这样的新手.谢谢各位大侠.
我原先的设置是参考Bob的录像.看来也不都是外国的月亮圆.

网友:
呵呵,早听我的昨天就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