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XTR有问题

楼主(2007-11-17):
我玩XTR5.03汉化版已经有大半年了,但到现在都不能让直升机从静止启动起飞,然后再切IDLE,一开始就是IDLE模式。有人说是模拟参数里有定速选项,可以去掉钩,可我这个没有这个选项。下图是我接的屏,请高手指教!
只要修改“速度控制”(
调速器
)和“发射机混控 螺距->油门”就会弹出以下窗口:

网友A:
换一个机型试试

网友B:
注意看,外观那里没有选择,呵呵,你选一下就ok了

楼主:
确实是要把外型重选一次才行,而且得把调速器那一项也打钩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