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点小手术,让36# 更听话》(图多,小猫慎入)

楼主(2007-11-17):
先把这玩意拆下来……(经常修JJ的朋友一定清楚是哪个部位的…… )

改装理由:由于是注塑件,内孔直径偏大,导致与主轴配合间隙过大,影响连杆的运动精度,也是影响螺距控制精度的原因之一……

改装办法:在内孔镶嵌一圈薄薄的紫铜皮,使內孔与主轴恰好能间隙配合,松紧适中即可。

改装难度:3星

楼主:
把平衡翼也拆下来……

改装理由:由于是塑料件,中心支点处的小孔经不起旋翼头固定螺丝的摧残。

改装办法:
1.在支点处镶嵌大小合适的空心不锈钢管,特别要注意钢管的內孔大小,一定要与那两颗固定螺丝间隙配合恰当!
2.在钢管轴线的垂直方向上必须钻孔,以便穿入平衡杆,镶嵌时要仔细修正孔的位置,以不影响平衡杆的轴向转动为原则。
3.切割并挫修钢管的两端,保持端面平整。

改装难度:4星

楼主:
准备改装的旋翼头部分……

改装理由:旋翼头部分对JJ的稳定性,操控性、安全性……影响甚大,必须谨慎对待!~~

改装办法:用2mm螺丝螺母+垫片替换桨夹原装的自宫螺丝,好处我就不必多说了哈!~~

另:准备两颗不锈钢管,等一下你就知道干什么用啦^_^

改装难度:EASY

楼主:
装好后的JJ……(注意看看多了什么东西)

改装理由:不说了,反正地球人都知道~~

改装方法:首先,请注意这是改装JJ的重点部分,一定要做好思想准备哦!关于制作过程,由于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图片来加以说明,需要大家多阅读和发挥想象力,所以还请各位看官见谅……

准备好两根长度一致的不锈钢管,外径2mm左右,铜皮(厚0.5mm左右),电话卡片,相关工具……

1.让铜皮按照旋翼头的轮廓包裹起来,标记出螺丝孔的位置并钻孔,确认螺丝能顺利穿通被铜皮包裹的旋翼头固定孔;在垂直于螺丝孔轴线的铜皮两边对称地作上划线标记。

2.根据滑块的结构,用电话卡做两个尺寸相同的长方形状支撑板,画中心线,先预钻5mm中心孔。

3.把其中一块中心孔为5mm的卡片,还有包裹着铜皮的旋翼头装配到主轴上,把不锈钢管放到铜皮的划线标记处,然后在卡片中心线上标记不锈钢管对应的孔位,同样的办法把标记出另外一个孔位。

4.根据不锈钢管直径大小选择钻头,在卡片的两个标记孔位处打孔,以不锈钢管滑动自如又没有间隙为原则……同样的办法给另一块支撑板钻孔。

5.把这两块支撑板装到滑块的上下端面;根据滑块的实际情况适当扩大中心孔即可紧配合安装。完成第6、7步后再滴上502固定。

6.接下来是最关键的地方了,将两根不锈钢管插入刚做好的滑套固定孔中,把滑套装到主轴上,调整两根不锈钢管的相对位置,最后对称地焊到铜皮的标记位置上。(一定要保证两根钢管的平行度,对称度…… ,这个地方比较不好做,要有点耐心哦!

7.如果你能完成到这一步,那么我要恭喜你已经基本上改装成功了! :loveliness: ,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装配和检验,看看改装后的滑块是否能延轴线方向活动自如。如果感觉卡塞厉害,请重复2~

6步骤,直到改装成功!

改装难度:5星(古人云:难者不易,易者不难)

网友:
DIY 的乐趣:loveliness:

楼主:
还是旋翼头……

改装理由:桨夹螺丝螺母能稳稳地锁紧桨夹,原装的自宫螺丝不安全,有射桨的危险!~~

楼主:
尾巴部分的改装……

改装理由:说实话,这是36#设计上最失败的地方,由于设计的先天缺陷,导致了JJ在锁尾方面表现出了极差的操控性能!~~

改装方法:对照你的JJ看看照片中多了什么东西……

改装难度:1星

网友:
改装的好,支持一下

楼主:
尾巴部分的改装:

改装办法:如果以前你有玩过四驱车,应该见过一种用于安装导轮用的內孔2MM的铜套

        见红圈处,给塑料件扩孔,紧配合安装,最好再滴上几滴502防止铜套松动。
改装后,塑料摇臂更耐用,与滑套联接更紧密,不会出现晃动虚位。

    篮圈处由于其它特殊原因,我没有对其进行任何改进……曾听朋友说他们的JJ在飞行过程中射尾桨的……,好在我仔细检查过这个零件,估计至少可以安全飞行50个起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只是加固这几个地方,但也要求较高的DIY水平啊,就怕我的制作能力有问题,达不到预想的零件状态,反而使机机不听话了.学习了.

要DIY,就不要怀疑自己的动手能力,对自己有信心就行啦~~~ :loveliness:

我都是纯手工改装这些地方的,用的都是最常见到工具……

楼主:
这是我永远难忘的记忆……(此图和前面内容无关)

事情是这样的:那时候我还在使用原装控,悬停中突然设备失控,飞机尾巴一歪,斜着向墙壁冲过去,我关油门都没反应,眼巴巴地看着JJ在墙角边跳街舞……

经检查,主旋翼尖部严重损毁,横轴报废,平衡杆弯曲,主轴轻微弯曲……正是这次事故后我痛下决心,换上了6EXHP……由于资金有限,买不起任何配件(本地配件卖得奇贵,一副主旋翼要80多米啊),花了些时间把损坏的部位重新修复了,也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loveliness:

网友:
严重讨厌那些没有心的商家

网友:
我的36#都飞了3个多月了!都没试过射桨,现在光荣退役啦!都还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