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电机质量可以吗

楼主(2007-11-17):
今天发现430L电机高温发烫,把它拆下来用手拿著测试。
发现摇动电机的电线会产生断电现象,很快外壳便烫手。
想换个新电现,请大大们给点意见,除亚拓外有什麽介绍....
固朗电机质量可以吗?

网友:
空转也很烫??是不是你的电机有问题了?

网友:
固朗电机 是兴耀华的 比亚托的好
烫手 应该是你的进角设的有问题

网友:
肯定是你的电机线断了。我就遇到过在热缩管接头那个部位,只要有一根断电机很快烫手

网友:
多股绕线那种一定要检查每股中单根有断的没,否则会有停顿的现象!

网友:
我的gl新买来电机就不平衡,转动起来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震动大了点,不过用了这么久问题不大

楼主:
我也相信是断线的原因,还是买一个新的电机好了.
有没有好的介绍,谢谢;

楼主:
发现飞越有好几款电机,
有没有大大用过?给些意见参考一下

网友A:
上次帮朋友装GL450C,新机的电子转子就是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帮朋友装GL450C,新机的电子转子就是弯的。。。

怎么和我一样,看来是普遍的问题了

网友:
质量很一般,不建议购买.

网友:
还是买hack的吧,那个绝对的帮~~~就是超级贵

网友:
其实现在亚托的电机也不贵, 还是要买个质量好点的, 否则现在贪个便宜以后摔机损失更大

450级别的Hack 电机其实没什么特别的优势, 500以上的还不错.

网友:
GL的电机只是响了点也没什么问题吖!

楼主:
原来亚拓在九月份出了一款430X,3550KV
才230元,已订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