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正解?救命呀!

楼主(2007-11-17):
今天刚收到凤凰
模拟器
(我是用6exhp的),遇到个棘手的问题,右手操作油门和副翼的通道颠倒了,左右拨动摇竿成了油门大小:上下调整摇竿,成了调整副翼.这问题要怎么解决呢?我都快急疯了,谁来帮帮我?

网友A:
重新设定遥控并效准试试。

楼主:


网友B:
把油门和副翼的通道在控的SETUP 里改一下, 不过你要仔细看一下英文

楼主:
6exhp的通道如何重新设定?说明书里好象没有提到呀!?

网友C:
没用过凤凰
不过模拟器设置原理都一个样,在游戏里找到通道设置选项,把油门和副翼通道交换就可以了

楼主:
楼上的是正解
问题已解决
谢谢大家热心帮助
论坛是我家,一个和谐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