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问题求助

楼主(2007-11-17):
我的固朗40A电调,前两天还能正常使用,但经历过一次抖舵事故之后,现在,先开接收,后开发射机的情况下,即使油门在最低位置,
电机
也会转动,能调节转速,但不能完全关断,我初步怀疑是油门行程设定出错,但不敢确定,请各位模友赐教。

网友A:
你把电调恢复出厂.再重设

楼主:
我调机都是按住脚架的,先开接收,一般会有一段时间初始化的,足够用手去按住它了。这个成了习惯了,以后改正。

楼主:
谢谢,我试了,重设油门行程后问题解决。

网友B:
电调设置有一项是控制信号丢失时,保持怠速或者关断,请注意一下!

楼主:
谢谢提醒,我的控有失控设置,电调是没有的,只有低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