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落下玩千金坠怎么回事。

楼主(2007-11-17):
飞机降下的时候使劲的坠,如何调节螺距量。目前是0 5 10度

网友A:
那是你没控制好.螺距没问题.或许你油门曲线设的不行

网友B:
先检查油门曲线,没问题就是你技术问题了

楼主:
应该不是技术吧,估计是油门曲线设置的有问题了,油门曲线 0 40 50 85 100

网友A:
第3点油门太小了.75左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