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购买铣床,请各位提点

楼主(2007-11-17):
新手上路,想购买一个铣床,但不知道如何选购,而且在哪里可以买到。希望各位指点一二。
条件-----不要太大,将来有改造成CNC的即可。

网友:
让一个中毒的人给你说说~
1小床是看的不是用的
2好用的床一定重~
3想改CNC一定要精很高的床,洗车一体的免~

楼主:
先谢谢,豆豆兄。车床我已经有了,是C2的,精度一般。40KG左右。现在想买一个铣床。重量方面想买一个不超过100Kg的就行。

网友A:
我订了这个,在等待中,95KG,合适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1975&extra=page%3D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订了这个,在等待中,95KG,合适否?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1975&extra=page%3D3

600w电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600w电机

当然比不上你的牛钻1000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比不上你的牛钻1000W

功率大点好玩

楼主:
多谢多谢 各位。我也知道达一点的,刚性好。但是,第一的居住条件不允学,我还住的是木质二楼,重量过大怕承受不起。第二,需要加工的东西,一般不大,强度也一般。第三,按各位老大的说法,我还是缺米户,而且重病在身(妻管严)。哎,还是慢慢找吧。
路漫漫之休远兮,吾将到处找床

网友:
我也是刚买的钻铣床,扬州产的DM45,净重330KG。最初的想法和你差不多,都是精度好些,改数控。只是我有小厂房不太计较重量只看价格接受范围,所以选了这款。
买回来后经过调试、使用,发现原本的想法和实际大有出入。
1:钻铣的X、Y轴行程靠十字滑台,梯形导轨。传动用梯形丝杠。精度靠调整镶条,调紧了精度好些但是摩擦力加大(尤其对于改数控而言),动静摩擦比大。丝杠的间隙很大,改数控首先要解决双螺母消隙,但是阻力增大也是同样的问题。
2:Z轴主轴进给(机头升降靠梯形丝杠,其阻力巨大不可能考虑为数控轴)靠一个齿轴带动主轴外圈的齿套来实现,其结构原理就决定了精度不会很高。
3:整体刚性。用过铣床的才会明白为什么工业级铣床动辄三五吨的自重```用钻铣,即便是铣木材,吃刀量稍大也会造成整体床身震动。相对于车床而言铣床要求承受的抗力更大,因为铣床遇到的大切削量和断续、单面吃刀的情况更为常见。所以自重是一个硬指标,绝对是一分重一分好```:)
    总之,大家对于钻铣床的整体精度和刚性不要太过苛求```物尽其用才是正道,如果玩数控,记得扬长避短,充分发挥小床的小切削量、高速、好刀具来作为主攻方向。OVER``````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是这道理,作为业余DIY或玩床者不能以工业级别要求。

楼主:
谢谢,sajia兄的指教。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BF16这个型号的铣床,给介绍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用过BF16这个型号的铣床,给介绍一下。

等我货到了再介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