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和V2差别到底有多大?

楼主(2007-11-17):
目前SE和V2的价差很大。如果把SE的大桨夹改推力轴承,再把430L改成430XL,那么SE和V2的性能还差多少呢?

网友:
等你先把大桨夹的普通轴承能飞烂了再说吧,新的话都差不多,只是旧了就会有差别了。

网友:
Either SE or V2 are much more capable than everyone here. If you are an equipment junkie, go for the V2. If you are looking for the best bangs for your bucks, go for SE. :loveliness:

网友:
其它的都一样了吧

网友:
更换战神旋翼套件3D会更灵活稳定

楼主:
the best bangs for your bucks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最实惠”的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the best bangs for your bucks
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最实惠”的意思?

Yeah, the phrase means "it offers the highest value"....

网友A:
不会飞决不能买v2,会飞了决不能要se,就这点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飞决不能买v2,会飞了决不能要se,就这点区别。

高,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飞决不能买v2,会飞了决不能要se,就这点区别。

为什么??

网友:
V2炸机成本高。。。呵呵

网友B:
换成Se的横轴呢?不会很高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成Se的横轴呢?不会很高把?

那干脆买SE了。。。

网友:
个人认为精度上还是V2高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干脆买SE了。。。

一根横轴的粗细,对机机的性能影响真的会这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横轴的粗细,对机机的性能影响真的会这么大吗?

横轴越粗中联越容易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