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能帮我翻译下这张图的注解吗?

楼主(2007-11-18):
这个图纸上我用红线标记的那几个参数是什么啊!
我是知道 翼展        1140  毫米
         机长        740   毫米
         机翼面积    19.86平方分米
         不懂        6.54
         不懂        Horten 2 1.1/8.0
         翼型        NACA 0006
         不懂        2.50 平方分米
         重量        610-1110克
         不懂        600克
         翼载荷      28-56克0/平方分米

  另外重心那里那个 SWP=40 是什么意思

  这个本来是设计做山坡滑翔机的,如果在翼尖加上碳秆 做手投机的话 行不行的通??

   还要麻烦各位大大了

网友:
德語??不懂~

楼主:
不知道啊 ! 有谁知道是什么国家的语言啊 ??

网友:
SWP-40应该是距机翼前缘长度为40

Profil Flugl  应该是机翼翼型,
下面一个是垂尾翼型和垂尾面积
streckung我猜是不是“展弦比”

楼主:
Horten 2 1.1/8.0

是什么翼形????  那位模友有这个翼形的数据啊?? 还有NACA 0006  请各位大大帮一下忙

网友:
这种飞机你用一个S翼型做机翼,垂尾用对称翼型,NACA0006很常见的。

网友:
有几个月没来了。实在是太忙了。抱歉。以前挖的坑还没有填上。以后再说吧。

Spannweite        翼展                       1140mm
Rumpflaenge     总长                       740mm
Fluegelflaeche   机翼面积               19.86dm2
Streckung            展弦比                   6.54
Profil Fluegel      机翼翼型                Horten II 1.1/8.0
Profil SLW           垂直尾翼翼型        NACA0006
Flaeche SLW      垂直尾翼面积       2.50dm2
Gewicht               重量                        510-1110g
Ballast                 配重                        600g
Flaechenbel.      翼载荷                    26-56/dm2
SWP                    重心

其中有两个缩写词,字典上不一定好查:
SLW    Seitenleitwerk  垂直尾翼
SWP    Schwerpukte    重心

----------------------------
耗子妈妈带着小耗子们出门。碰上了一只猫。小耗子们吓得够呛,心想这次是完了。
耗子妈妈不慌不忙学了几声狗叫。猫吓得就跑了。
耗子妈妈回头对小耗子们说:“你们看,学门外语多有用啊!”

网友:
忘了说。这里有你要的翼型资料:

http://tracfoil.free.fr/airfoils/h.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