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01BC 烧了1个东西

楼主(2007-11-18):
图上的这个东西烧了
上面写了
I**R527C
2K3Y
F7425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那位朋友可以帮找找 弄个几片
或是可以代替的

网友A:
 手氧了吧,在充电的时候,拔电池!

网友B:
应该是锂电池盒镍氢电池同时接到了充电器上
到掏宝上找找,只要同类型的mos都可以,找内阻小点的

网友C:
我看图是烧了2片买配件换吧!

网友D:
型号为irf7425,可搜一下资料

网友E:
MOS管 601BC这里的故障率很高 据说最新版本的已经去掉了这几个器件
改用主电流回路和平衡模块分开的方式

网友F:
我找到了,这类的FET管,不过是IRF7416 电流稍微比7425低一点完全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