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ESKY005 CP2 调锁尾的问题!!!

楼主(2007-11-18):
飞了几个月的ESKY004,尾巴调得很稳,开始折腾ESKY005 了。
调了好多天,005的尾巴还是没调锁住,我是配合接收机上的右边这个微调和
遥控器
左下方调尾
电机
出力这个微调一起调的(我是右手油门)。起飞了行平稳,但是尾巴还是逆时针旋转,调了很多还是调不到锁尾状态,尾电机保证没坏。
请教各位老大:我调的方法正确吗?是不是还有配合接收机左边这个感度小旋纽一起调呀?
请各位老大教我正确的调节方法,你们是怎么调的?你们的005锁尾吗?先谢过了。。。

网友A:
感度先开到最大再说,呵呵
锁尾状态基本没戏,慢慢调调吧
另外,你可能是螺距开的太大了,油门又太小,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还要看看你的尾电机的转速够不够,我试过好几种尾电机,有一些低速OK,高速就跟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