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让CJM250的丝杠停止转动

楼主(2007-11-18):
最近在学着车螺纹,总是乱牙。。看了书上说,开倒顺车就可以了,就是每次工作行程后,立即横向退刀,不抬起丝杠的开合螺母,然后倒车(CJM250转速选择的那个旋钮转一下就可以让丝杠倒着转了,应该不需要开倒车吧?)使车刀退回原来的位置,再开顺车,这样车刀与丝杠的传动链没有分离开,车刀始终在原来的螺旋槽中倒顺运动,就不会乱牙

但是这样有个问题,因为丝杠转的很快,在倒退到原来的位置的时候,我要调整横向进刀量,等我调完的时候,车刀都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能不能让丝杠停止转动,等我先调好横向进刀量再让他转动,这样子,车刀与丝杠的传动链也没有分离开过,又让我有充分的调整时间

网友:
不能直接开倒车让刀回到起始位置么
就是开车走刀,然后快转退刀,然后开倒车刀回到螺纹的入刀点??

网友A:
刀头要纵向先出刀啊,然后倒车回到起点,调整给进量

网友:
开空挡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刀头要纵向先出刀啊,然后倒车回到起点,调整给进量

问题就在这里呢。。倒车回到起始点的时候丝杠还在转,没时间调整给进量呀。。。

网友:
晕死````当然是停车调进给阿```谁开着车调进刀量阿```丝杠不脱开就没问题

网友:
书上说的那个应该是工厂用的大床的操作方法吧

网友:
cjm250机加螺纹:
***定转速---开车----纵向定尺(外径)---横向出刀定吃刀量----扳下操纵杆自动走刀---机器运转时候扳动逆向开关------到扣的位置时候停车,退刀一气呵成----开车自动退刀----到位置以后停车-扳动正转---进刀---开车----------------------周而复始----完成!!!!
注意只有挑扣完成以后才可以拉开自动走刀的手柄.
还有CJM250的床子挑1个的扣怎么操作都不会乱刀的!!!! 其他的就不行.我就是用的这床子!!!
比市面上卖的其它的好的太多了!!!!!!我用它干不锈钢和钛合金没有问题的!!!
至于铝合铜对它来说简直就是木头一样

网友B:
1,必须要电机倒转,你用的那个旋钮是控制自动走刀方向的,你用那个开倒车不乱才怪呢!反正你开倒车的时候必须要卡盘,丝杠同时倒转,那才对!
2,你不管做什么变速,都必须停车,等停转了才可以换,不管是变走刀量还是变螺距还是变转速,都要这样,否则很可能会把齿轮打坏!
3,是我也不明白的地方,车罗纹开倒顺车的时候,那个改变电机转向的开关是不是可以直接变换,还是也必须先停车的?要是先停车的话,我觉得用cjm250车螺纹实在也不算省力,它必须先按停车,然后把停车钮复位,然后旋转向开关,然后再开车,倒到起点,又重复一遍,周而复始很多遍才结束,绝对麻烦,本身新手就手忙脚乱,加上这复杂程序,如果退刀空间又有限,再加车床惯性旋转,我担心难免还是会撞车的!
4,如果你在车罗纹时候希望丝杠停转而电机不停以便你调进刀量,那么你不用想了,对于250来说,只要电机还在转,而丝杠停了,那么你不用车了,肯定乱扣了,如果你想在正常车的时候希望丝杠不转那是可以的,你把变速拨档上的那个旋钮大约打到中间位置就正好是一个空挡,这样可以减少丝杠和挂轮的无谓磨损!

网友:
虽然楼主的方法和一般的不太一样
但万一练成了,就比一般方法厉害多了

网友:
不能停啊!

这种小床不能同步,只能靠  走----停-----反向-----停------走........

楼主:
太感谢楼上各位的解答了,特别是谢谢风起云飞扬和禹骋禹桀 ,按照这两位的方法,我终于可以车出一个像样的螺丝了 ,庆贺一下。。。

楼主:
另外,弱弱的问一下,什么叫扣?? 挑扣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挑扣就是车罗纹,扣就是罗纹。

网友:
请问车螺纹是不是HSS(白条钢)好韧性好,正倒转都不易断刃?

网友:
倒车时候要先退刀的,刀和工件根本就不接触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1,必须要电机倒转,你用的那个旋钮是控制自动走刀方向的,你用那个开倒车不乱才怪呢!反正你开倒车的时候必须要卡盘,丝杠同时倒转,那才对!
2,你不管做什么变速,都必须停车,等停转了才可以换,不管是变走刀量还是变 ...

嗬嗬,我也是这样搞的,停电机,退刀,反转电机,停,进刀,正传,心想自己笨,只能这样,原来大家都这样,哈哈

网友:
今天电话曹经理后确认,倒车前必须先按停止钮,既然是这样,那我想大家的操作中还可以加进一个动作,停车,然后换一个高速档,然后再倒车,再换回原来档,再顺车,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成倍缩短倒车时间!
记得顺车时间一定要换回慢档,否则很容易撞刀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嗬嗬,我也是这样搞的,停电机,退刀,反转电机,停,进刀,正传,心想自己笨,只能这样,原来大家都这样,哈哈

其实我认为是厂家设计的太繁琐。直接装一个到顺开关就行了,以前看到简易的工业床没有倒顺离合器,装的就是倒顺开关。你们谁有电路图发上来大家研究一下怎么装倒顺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认为是厂家设计的太繁琐。直接装一个到顺开关就行了,以前看到简易的工业床没有倒顺离合器,装的就是倒顺开关。你们谁有电路图发上来大家研究一下怎么装倒顺开关。

有倒顺开关,不过必须先停车才能改变方向,请看你楼上 禹骋禹桀 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倒顺开关,不过必须先停车才能改变方向,请看你楼上 禹骋禹桀 发的帖子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也可能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去买一个10几元的工业用的带手柄的倒顺开关,(是手柄不是旋钮)三个档位。上正,中停,下倒。装到你认为好操作的部位就行了。

网友F:
肯定不需要开倒车的。。

只需要停车——退刀——扳开操纵杆离合——手摇将拖板退回起始位置——扳上操纵杆离合——进刀——开车

可以不开倒车。。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好表达,大家想象DIY CNC滚珠丝杆的原理就知道。另外,我们在将拖板摇退回起始位置的时候,再扳上操纵杆离合的时候发现有时候,并不是一下子就可以扳下的,有时候,还要前或后摇一点才可以扳上操纵杆离合。

我想——只要主轴和丝杠的传动在车螺纹的过程中没有离开过。。中拖板和丝杆分离,怎么移动,再和丝杆合上都不会乱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需要开倒车的。。

只需要停车——退刀——扳开操纵杆离合——手摇将拖板退回起始位置——扳上操纵杆离合——进刀——开车

可以不开倒车。。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好表达,大家想象DIY CNC滚珠丝杆的原 ...

扳开操纵杆离合退回只有在螺距是丝杆整数倍的时候可以用 否则应该是要乱扣的

网友(2008-02-15):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需要开倒车的。。

只需要停车——退刀——扳开操纵杆离合——手摇将拖板退回起始位置——扳上操纵杆离合——进刀——开车

可以不开倒车。。至于为什么我也不好表达,大家想象DIY CNC滚珠丝杆的原 ...

嘿嘿,挑扣开倒车就是为了不打开离合,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乱扣的.

网友:
非常好的讨论帖,很受益.想问22楼:你说的方法试过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请你多介绍下这个床比其他床的优点,比如导轨是否淬火、功能、加工精度等。我也想买,正在这个床与D210之间比较性价比。谢谢

网友:
D210车螺纹是否也这么操作?到现在我还没有实际操作过车螺纹呢。

网友:
看来有很多朋友对金工机械知识一点都不了解就盲目买了床,买床之前为何不去社会上先报个车工培训班学习学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嗬嗬,我也是这样搞的,停电机,退刀,反转电机,停,进刀,正传,心想自己笨,只能这样,原来大家都这样,哈哈

你很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