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尾陀螺仪的问题

楼主(2007-11-18):
每次新开机都要重新调准尾
陀螺仪
,不知正常不?

网友A:
你的什么陀螺?一般陀螺会自己校准,除非在它校准的时候有振动干扰。

楼主:
4合1板里自带的一个小旋钮,每次新开机都要调试。

网友B:
我的也是。麻烦得很

网友C:
由于陀螺仪内传感器为压电陶瓷传感器(振动传感)所以需要调整,避免调整的方法,每次换电池时保持机平稳,然后等待二三秒.即无须调整.

楼主:
回复 网友D:
原来如此,试试看,谢谢!

网友E:
4合1板里自带的一个小旋钮不是调陀螺的,是调两个电机的混控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