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船用有刷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2007-11-18):
80CM O艇 能上有刷电机吗,如果可以上多大能出速度,电调用多大?

淘宝上这 个电机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50008737-50002506/item_detail-0db1-d82cb1299ed87a96bfd6f9e020495b86.jhtml

网友:
80的O艇上有刷
上个800级的吧  呵呵
没研究过,有待你开发了

网友:
这个该是8XX的吧.直径4.5CM. 还没有无刷时都不是用这个吗.
相对来讲要费些电能. 电调估计要120A以上吧.

楼主:
谢谢提醒啊 !那么说应该还是可以用的吧!那就电池上就用好些啦!

网友:
这个是750的
我和那个卖的人联系过
一问三不知,他什么都不知道,几T的?空转电流多大?12V时转速多少?
他什么都不知道,怎么买啊

网友A:
   可以的,上775电机,找TEGER....
电调用飞机改30V的电调就行了,桨用42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上775电机,找TEGER....
电调用飞机改30V的电调就行了,桨用42

电调怎么改呢?我有艾特50A的飞机电调

楼主:
我明天联系那个店主把电机卖下先试试看吧!能用的话马上通知想用有刷的朋友。另外我上十二节镍氢电池加150A左右的电调试试先!今天把轴系搞定了。明天搞舵,后天电机来就开刷!

网友:
楼主轴系和舵系全是DIY的吧,我也在改,期待你的数据

楼主:
我们刚刚做船的,一来卖现成的话,恐怕对船的各部件会不了解,所以我尝试的用自己做还有就是去电子市场淘些东西,加深对船的理解,另外自己做出来的东西相对价格低廉我想万一出问题也承受的起吧!呵呵,个人见解。

网友:
电调的关键是能不能上高压
这电机电压低了没劲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问个弱智的问题,有刷电调是什么东东,什么作用,什么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