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V2飞机的问题

楼主(2007-11-18):
我的飞机450V2 401+9650 3个FTB的S3107的
舵机
9X2的控 飞机起飞后机尾会猛的向右转大约45度。今天发生的问题。以前从来没这样过 不知道什么问题 谁知道告诉我下 谢谢

网友A:
你的401调好中立点了没有?用不锁尾模式起飞试试,看尾巴会不会偏移就知道了

网友B:
检查皮带,磨损或过松

网友C:
请你看一下电调的磁环有没有干扰

网友D:
尾推放尾轴中间偏右一点点会改善

楼主:
郁闷死了
前几天还好好的今天就来这毛病了.. 皮带正好啊.. 中立点也对.电调的磁环也在.....哭了我

网友E:
大桨是否很紧?

楼主:
不是吧
原帖由
石斑鱼
于 2007-11-19 09:36 发表
大桨是否很紧?
不能是这毛病吧

楼主:
昨天晚上修机直到今天的凌晨3点
昨天晚上修机直到今天的凌晨3点 尾轴换了 尾管换了 皮带换了(因为发现尾推有点卡 皮带后面尾波箱处都是毛)不过太晚了没试验呢飞行呢 不知道这毛病好没 今天下班了就试飞 说下这450的皮带怎么还掉毛呢...考 真是郁闷 谁有一样的问题--掉毛 嘿嘿 跟下吧

网友F:
掉毛可能是紧了

网友G:
水平尾翼两侧的固定螺丝有否刺穿尾管?我曾有过的掉毛原因,供参考,阿门!!

网友E:
原厂皮带要小心,一般几十个起落会报销
皮带和大桨都别太紧,否则震动大,起飞前原地跳都有可能的

楼主:
继续我的贴
下午回家试飞了。。还是有点 摆 但是已经有了很大改善。。最后换了一副新的尾浆 哈哈哈奇迹出现了。。。。飞了3块电 居然没事了! 最后自己总结了下。这回的故障90%是尾轴因起的30%是皮带。。呵呵 有我类似问题魔友嘿嘿 检查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