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半浸桨和全浸桨有什么区别?那个速度快??

楼主(2007-11-18):
请问半浸桨和全浸桨有什么区别?那个速度快??
各有什么优势和略势???

网友:
半浸桨速度快!

网友:
完整地回答:
对于竞速艇,在模型重量,外形结构、动力系统相同的情况下,全浸浆推力最大,加速快,达到一定速度后无法再提升;半浸浆只要顺利起跑滑水后,速度快啊!

网友:
  "顺利起跑滑水后,速度快" 是代表存在了什麽優勢啊???

网友:
單槳  半槳  是由船型來定的  世上最快的船都是走半槳的

网友A:
如果你能做一個單邊槳就是最快

楼主:
我做的是三栖虾那个样子的船,我还刚入门,不太懂,水冷是怎么冷的,进水口应该放在哪??
还有我看到有些图纸舵和桨都不是放在中间是怎么回事,一个放左边一个放右边

网友:
  全浸桨,加速快,初期速度感觉明显,半浸桨,加速慢,起滑后,速度才会感觉明显,
还有就是全浸桨没什么水花,但灵活,半浸桨水花漂亮,但急转速度损失大!

网友:
全半槳的作用

全槳半槳是船体决定的   全槳如FSR底高速變化大加速也要快  因要關照底速至高速上下的快速反應  所以裝葉直徑小一點極速有限   ヌ來說說半槳  装半槳的船一定是想它要極速快!因走半槳一槳在水一槳在空氣中所以鏍槳直徑就可大一點  葉面積大了效率就比全槳高  速度就快但會影向行直線要用其他方法較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能做一個單邊槳就是最快

 英哥!你有無見過架?

网友(2012-06-19):
双电CAT用什么桨最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