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翼舵机不同步???谁能帮忙解决一下啊!

楼主(2007-11-18):
右边那个舵机老不同步,

几种模式都试过还是不行,

有没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用这个设备,比较难解决,先换2个舵机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设备,比较难解决,先换2个舵机试试看

舵机也换过了,还是一样。

看来只有换控了。

这个垃圾,我还想废物利用一下。

网友:
感觉是舵机的问题

楼主:
舵机是新的

那个控是6通直升机用的,不晓得杂的。用不起呢,后面明明有个滑翔机用的。

楼主:
会不会是接收的问题》

网友B:
华XX的控总是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对了,LZ是不是加上了那个混控出现的问题,换个混控再试试啊……也难说说混控的问题哦!

网友:
拆开看看电位试试··

网友C:
如果做小些的机就用单舵机带副翼吧!

网友D:
先把两台舵机的通道对调一下,看看故障会不会转移,如果转移了就说明是舵机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把两台舵机的通道对调一下,看看故障会不会转移,如果转移了就说明是舵机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把两台舵机的通道对调一下,看看故障会不会转移,如果转移了就说明是舵机的问题了。

也试过了,问题还是一样啊!

开始我也以为是舵机问题,后来试一下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XX的控总是会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对了,LZ是不是加上了那个混控出现的问题,换个混控再试试啊……也难说说混控的问题哦!

混控,偶就一个,还没的办法试。

感觉就是有一边的输出信号要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做小些的机就用单舵机带副翼吧!

我还有Y线,就是不晓的,副翼用Y线控制升降后,

再用一个舵机控制水平尾翼,

还有个舵机控制垂直尾翼,

能不能做3D动作。

单舵机控制水平尾翼,飞机能不能做横滚???

网友:
副翼用Y线控制升降后

网友:
华XX的东西.兄弟,换吧

楼主:
 我只是想看看这堆垃圾能否废物利用,标打击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试过了,问题还是一样啊!

开始我也以为是舵机问题,后来试一下还是一样。

既然故障没转移,那就可能是设置的问题,或者是接收机的故障。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
华科尔的控没有同步输出的信号,我以前也想这样作过,可以用Y线,然后利用正反装舵机得到同反相动作滴!

你前面用的是主轴螺距输出(左边舵机),及尾混控(右边),肯定是右边小了左边大了!